关于FT232RL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0-03-26):
信号采集线路和USB通讯的FT232RL已经光耦隔离,信号线较长,经过一个冰箱压缩机附近,只要压缩机一工作或者停止,FT232RL就停止工作,是什么原因?

看了很多介绍,都说干扰是从电源进来的,但我目前用笔记本电池状态测试,FT232RL也会停止工作,19脚RESET后恢复。

高手们帮忙,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信号线是屏蔽线吗

网友B:
信号线对地并电路保护器件硅瞬态抑制二极管BS0150MS。

楼主:
信号线是屏蔽线吗
引用 网友A:

是屏蔽线

楼主:
信号线对地并电路保护器件硅瞬态抑制二极管BS0150MS。
引用 网友B:

可能没说清楚,信号进经运算,经单片机处理后,光耦隔离后传给USB转串口芯片FT232RL,你这样的处理也有用吗?

网友C:
最好贴一下你的原理图,这样大家才能更好的帮你分析

网友D:
FT232RL的USB屏蔽线一定要接地,否则经常会出问题。不知道楼主接了没

楼主:
USB接地了

网友E(2012-02-25):
这个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