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PLD缓冲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6):
在弄一个CPLD芯片,要在总线上推多个板子,希望能加大驱动能力。想像xilinx那样加inbuf和outbuf,现在选用的是3000系列的。

     我先用原理图输入方式,发现总线一个个画太累,于是改用VHDL。用的是那个alt_inbuf、alt_outbuf、三态用的是alt_outbuf_tri,结果报错说3000系列不支持这个。又尝试了7000系列的还是不行。再然后我发现引脚安排的地方可以选buffer的,但是没有合适的三态控制buffer,选项要么接VCC要么接地要么未知,因为我希望三态的buffer由内部信号控制。

     我想请教一下是我buffer选的不对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个问题?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晕,你这种应用需要加外部缓冲的。例如加74LVC245 啥的!!价格也不贵,驱动能力大大增强。何必折腾 CPLD 呢

楼主:
加外部缓冲当然是可以的,因为我看到一个xilinx芯片里是这么用的,所以我希望在Altera的芯片里也能这样,不然的话线路板上就要多元件了。另外外部的芯片速度没有里面来得快吧

楼主:
看了帮助添加library并USE相应的库,格式也找到了。帮助上说支持MAXII系列,可是编译的时候为啥说我选择的7512不支持alt_inbuf呢?

楼主:
我倒。。。搞了半天发现原来7000和3000都是老型号不属于MAX II

楼主: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3000或者7000系列里有能用的buffer么?谢谢!

网友B:
3000/7000大都支持5V的,MAX II是低功耗产品,3.3V以下

楼主:
我发现用MAX II,功耗低,用的门数也少,同一个工程编译后可用芯片的价格也便宜很多。如果各方面都更牛的话3000有啥优势么?

网友B:
3000是旧器件,5V支持,旧产品一直用旧器件,生产者不想换,就这么简单。

楼主:
哦,那似乎我可以放心用了。。。

不过话说为啥国内芯片的报价比官网上的便宜那么多啊。。。

网友C(2010-05-11):
哪些信号上需要加buffer呢,普通的控制信号也需要加吗,对时序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所有信号上都加会有问题吗,

网友D:
哦,那似乎我可以放心用了。。。

不过话说为啥国内芯片的报价比官网上的便宜那么多啊。。。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拆机件或者是翻新件。如果是全新原装的,价格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