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volatile修饰用法问题

楼主(2010-03-26):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volatile不能用于while(1)死循环?
可以,volatile能用于while(1)死循环。

网友A:
变量加上volatile修饰后还是不能捕获外部信号,而是直接取值寄存器里面的值---这要看代码是怎样写的。

最好把C的源代码,以及编译生成的汇编代码都贴出来,才看得清楚。

楼主:
把WHILE(1)去掉就运行正常,volatile修饰了一个动态外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