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电路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0-03-26):
二极管采用的是1N4148,为什么输出的波形会有变形啊?请高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
重发了,这下能看到

网友:
精密整流电路输入怎么会从正端?

楼主:
这个是标准的电路,可以从正端输入的,

网友A:
电路对不同频率的响应不同。

网友B:
我看到的电路不是这么画的

网友A:
精密整流电路都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再配合运放做的,电路形式有很多种,
1.把零伏以下的波反向到零伏线上面。
2.用两倍的正伏值电压减去 |负伏值电压| 。
当波形的正负对称时方式2是可以的,但不对称时方式时方式1就好点。

网友C:
电路结构没问题,是你的输入信号幅度太大了,两倍后已经使运放饱和了,在跟负电压合并后就成这样的波形了。

网友D:
顶LS,看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L

网友E:
一直不明白,学习过程中

网友F:
还是对电路的原理不是太明白

网友(2010-05-06):
信号幅度太大

网友G(2010-09-02):
电路结构没问题,是你的输入信号幅度太大了,两倍后已经使运放饱和了,在跟负电压合并后就成这样的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