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老是死机,帮帮忙哦!

楼主(2010-03-26):
最近做了2个大功率充电设备(86V100A),用了STM32f103RB做人机接口,可以选择电压、电流、时间等。
考虑到不熟悉这个片子,直接买了淘宝上一位朋友的ARM_PLC板,散件130元。做好的180元。他是上海的,考虑到如果有问题能请教。怕自己焊好了万一调试不出,就难了,所以就买了2块做好的共360元,有程序,有线路。对我要直接使用的人来讲觉得是不错的选择。但是问题来了:第一块好的,第二块开机不出2分钟就死机。然后是退、换。还是不稳定。就再买1块,还是不稳。再买块散件,焊了(我们有女孩焊,焊功可以的),还是不稳定,有时候5分钟死机,有时候1分钟死机。后来的3块都不能串行口通讯。
以下是整改经历:换了32K晶振为6p的,可以确定32K振荡没有问题了,因为每次开机,时间都是准的,说明时钟一直在走,怀疑高频8M,改为使用内部(因为实际使用的时候不需要串行,时基不必很准),还是不稳定,有时候5分钟死机,有时候1分钟死机。把外围的接口(2003,3232)都拿掉,还是不稳定。没辙了,求那位老大帮忙提提意见。我觉得可能内部冲突,引起超功耗,然后死机。因为不熟这个片子,也不敢判断。本来应该是那位朋友解决的,但是他没能帮我搞好,当然态度也还是好的,说不行的话退钱。我已经骑虎难下了,退钱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呵呵。淘宝网址: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_snap.htm?tradeID=33349190268467&itemID=57cba6374bf04a0ecb93cd77193e7b25&xID=0db1
我不是投诉,只是希望能帮我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就好。谢谢了。

网友A:
需要先判断是因为硬件的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

楼主:
请教如果软件GPIO设置错误有可能死机吗?(外围都拿掉的情况下)。等会我传上设置,都传上我怕太长。

网友B:
从硬件上要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试,从软件上最好只试简单的外设:比如GPIO、串口。

楼主:
谢谢,我调试看看。也谢谢香版

网友C:
肯定是软件问题

网友C:
你用了 频繁的中断吗?

网友D:
百度以后再来

网友E:
很可能软件的问题

楼主:
还没调好,下周再接再厉吧,谢谢各位,估计硬件问题,因为以前老的板子工作正常。查到了一定给以汇报。

楼主(2010-09-19):
贴子没有结,不要怪我,没有搞好,暂时不打算搞了。有空余时间再弄吧。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F:
把图和软件贴上来才知道

网友G: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
先刷个最简单的软件测试硬件。用STM32库里的例子就行。

网友I:
硬件和软件的问题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J(2010-10-19):
应该是软件问题,“死机”的时候测测外部晶振有没有起振?是“死机”还是“程序跑飞”还是“死循环”?或者一直“在中断中”?或者中断服务地址没有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