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1VCT6 SRAM(62256)cpld7128 lcd12232测试版电路

楼主(2010-03-26):
attach]20052原理图
这个是62256的电路,贴出来
电路描述:FSMC_NADV经非门后接573的锁存脚,FSMC_NE1接62256的片选/CS,FSMC_NOE接62256的/OE,FSMC_NOE接62256的/WE
STM32刚入手,不知有没画错

网友A:
基本上可以,但只用1片573锁存似乎不够,印象里高8位(FSMC_AD8~15)应该也需要锁存。

楼主:
62256数据位是8位的,高8位(FSMC_AD8~15)应该也需要锁存?

网友B:
是的,高8位(FSMC_AD8~15)也需要锁存!不管存储器是8位还是16位。

楼主:
谢谢提示,这个是更新的62256的接法。FSMC_NADV非门后同时接在两个573的锁存脚(我理解为同时选通),是这样接马

网友B:
5楼的图与1楼的图好像没有差别?

是的,需要同时选通2个锁存器。

楼主:
哦,是,没更新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