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T0POL的问题

楼主(2010-03-26):
请问高手,TM0C1寄存器离得T0POL位到底是什么作用?
数据手册看不太懂。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听人说,是使PWM腿或比较匹配输出极性取反。
可是T0IO1和T0IO0也可以使比较匹配输出翻转。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在比较匹配输出模式下?

网友A:
还真没专研过这个……

网友B:
定时器本身也可以输出PWM的

网友C:
手册上没讲吗

楼主:
没讲有什么不同,只是画了图,从图上看不出不同来。

网友D:
图贴出来看下

网友A:
看到结贴了

楼主:
图发出来了。

网友E:
看不明白

网友C:
也看不明白

网友F:
途中看不出什么,应该是一个触发,具体还要看说明,如果没有,就说明这个寄存器没太大影响,可以不与考虑

网友G:
这个图太乱了,没说明,啥都看不出来

网友H:
弄清这个意义不大,关键是你需要配置什么

网友I:
看的是哪个数据手册,如果这个位非常重要,不会没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