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 电容和电阻,电感选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2010-03-26):
oooo

网友A:
电阻贴片的没问题,主要是调节电压用的,功率不大,0805就行,至于电感要看你的输出电流是多少了,贴片也有电流很大的,我们就用的贴片的,800mA,不过体积很大,看你PCB尺寸了,自己考考量。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_^

楼主:
输出100mA就可以了

定时电容用什么封装啊?0805的可以吗?

网友B:
电阻电容用普通的就可以了,电感用工字、棒形、磁环都可以。

网友C:
那里找来的图?害人哦。5脚不能接地,而是接2.087K电阻

网友D:
建议搜一下“33063 计算器”,给出的设计参考图,一般应用足够了

楼主:
那里找来的图?害人哦。5脚不能接地,而是接2.087K电阻
引用 网友C:

到现在没见哪个电路图接2.087K电阻啊

请问,为什么这么接呢?

再说2.087K电阻有吗?

网友E:
不这么接能稳得住电压吗?
没有2.087K的电阻,你可以取个大约值就OK了,要精确找可调!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不过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个电阻就能稳压了呢?

网友F:
0.22的电阻封装很大巴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谢谢,不过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个电阻就能稳压了呢?
引用 楼主:

看下图

楼主:
这个原理图我也看了,
不过1.25V基准是个模块,一端接地作为参考0V也合理呀,为什么还要加电阻呢?

还是不太理解,谢谢    最爱01间  了

网友E:
你可要有个电压反馈回路以便跟踪限定输出是你想要的电压吧!你设想一下如果你把第5脚接了地,Q1的导通状况一直会怎么样!?

网友G:
5脚是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