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用CCS仿真时,老是出现下面这个问题?

楼主(2010-03-26):
Power Failure on Target CPU: Error 0x00001020/-1145 Error during: Execution, Target,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Sequence ID: 16 Error Code: -1145 Error Class: 0x00001020
Failed to remove the debug state from the target before disconnecting.  There may still be breakpoint opcodes embedded in program mem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set the emulator before you connect and reload your program before you continue debugging.
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顶一下,那位高手指点下啊。
是不是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如地址,数据总线,或者I/O的输入输出定义出现问题

楼主:
我每次遇到这个问题时,就关掉电源后重启,还必须得关掉CCS再打开,这样才可以,但是过一会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挺郁闷的

网友C(2014-05-07):
多半是下载过程中内存哪个地方出错,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但只是偶尔性的。

网友D(2015-07-02):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不知怎修改

网友(2015-08-28):
我的之前也是这样,笔记本换个USB口连接仿真器就可以,有时候弹出报警对话框,点击retry就可以继续跑程序啦

网友E(2016-06-01):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是这样。

网友F(2016-12-28):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求分享,多谢

网友G(2017-03-15):
Power Failure on Target CPU: Error 0x20001020/-1135 Severe Error during: Execution, Target,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Failed to remove the debug state from the target before disconnecting.  There may still be breakpoint opcodes embedded in program mem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set the emulator before you connect and reload your program before you continue debugging.
Power Failure on Target CPU: Error 0x20001020/-1135 Severe Error during: Execution, Target,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