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功耗到底有多少

楼主(2010-03-26):
板上只焊了一个8l 能工作   停止状态下 功耗竟是100ua  和资料写得1ua相差甚远
   3.3v供电

网友A:
根据传统,ST一般会提供测低功耗状态下电流的例子,建议用它来测。

楼主:
引脚什么的设成什么状态?

网友B:
STM8S也才几个uA,STM8L肯定小得多。

网友C:
楼主是怎么测得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麻烦测过的 给个测试程序

网友A:
STM8S也才几个uA,STM8L肯定小得多。
引用 网友B:

没错,印象里STM8L的HALT模式电流不到1uA。

至于怎么测,建议看STM8L测低功耗电流的例子,或者看STM8S测低功耗电流的例子。

网友E:
STM8的IO驱动能力真的很可怜。

呵呵,有几个IO可以输出25MA电流,但整体MCU的IO驱动也是几十个MA,呵呵,真可怜,用起来还是要小心的。

网友A:
STM8的IO驱动能力真的很可怜。

呵呵,有几个IO可以输出25MA电流,但整体MCU的IO驱动也是几十个MA,呵呵,真可怜,用起来还是要小心的。
引用 网友E:

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只有1个Vddio的芯片最多可以源出100mA电流(有2个Vddio的芯片最多可以源出200mA电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STM8的线宽只有.13造成的?

网友F:
功耗小,IO的驱动能力自然就弱了

网友B:
100mA已经够用了,电池系统

网友A:
100mA已经够用了,电池系统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STM8L的一个重要应用场合是电池供电,100mA通常够用了。
但不排除国内一些人想把芯片"超频"使用,100mA就嫌少。

网友B:
从稳定性考虑,大电流要外加驱动管。

网友E:
从稳定性考虑,大电流要外加驱动管。
引用 网友B:

呵呵,多大电流叫大电流?!

单个IO口可以驱动20mA,但这个驱动能力被总电流制约得太厉害了,呵呵,我看有一些STM8S的型号好象能被IO口用的电流很小很小。

网友B:
个人感觉,10mA以上就叫大电流了

网友G(2010-05-08):
标准51是8ma,工程师们也用了NN年了;20mA多数场合可以了,必要的话可以加驱动

网友H:
楼主可以说的详细点

网友I:
该关闭的各种外设模块要关闭,
IO引脚不要悬空,
否则会有开关电流,

如果这样100uA很正常

网友J(2012-04-11):
halt模式下,不开LSE和RTC 小于1uA,
halt模式下,开LSE和RTC 小于2uA,

网友K:
看手册和L系列介绍书的数字没用,,自己实践一下就知道到底多少功耗

网友L:
回复 网友E:
呵呵,最近正在用,看来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