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场效应管做一个双向开关

楼主(2010-03-26):
a处: pwm信号
b。c处:相当于双向开关
电路要求:高频双向开关
请问:a。d处的电阻值取多少(还需要电容等元件吗)
         其他地方还需要附加电路吗?
         最好能附上各个元件的型号,谢谢!
感激不尽!

补充:图中暂时用三极管表示场效应管

网友A:
楼主此图,不是场效应管,为什么说是场效应管呢?
此图无法工作。

楼主:
用这个代表场效应管,呵呵
请问你对这个电路还有什么看法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无法代表场效应管。
用场效应管,也不能两支管子反向并联,因场效应管有体内二极管。

网友B:
两个场效应管反向串联即可, 我用的很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结型场效应管倒是有这种用法

网友D:
锂电池内部的保护板上面,就有双向开关电路,是用两个PMOS管串联的。

网友E:
两个NMOS也行,两个PMOS也行,至于选哪种还要看信号幅度和控制信号的幅度。

楼主:
6# 能具体说下型号吗,要求开关的切换频率比较高哦,   还有需要些附加的电阻电容的参数  谢啦!

楼主:
7# 结缘栅型不行吗,能说下原因吗

楼主:
9# 控制信号pwm由单片机直接产生,周期很短;这个电路需要什么改进的吗?具体参数能帮忙计算下吗?谢谢!

网友E:
单片机的速度相对于开关速度来说可能足够慢了。计算开和关的时间要看你的R1的大小,还要考虑MOS的结电容,Vgs的开关电压。根据R,C,和MOS管的开关电压,采用积分方式可以相对计算出打开和关闭的时间。电阻越小,MOS的结电容越小,且Vgs开关电压越低,开关速度就越快。

楼主:
13# 受教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