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滤波电容

楼主(2010-03-26):
新手求教:
想搞清一般电源的滤波电容的容量计算和耐压值的选择

网友A:
没有具体电路,很难说。

网友B:
通常耐压大于电源峰值的1.5倍,容量主要看负载大小及负载对纹波电压的要求,一般负载越重已经要求纹波电压越低需要的容量就越大,需要根据具体对象才能确定。

网友C:
所说的电源,应该首先明确是什么电源
现在,开关电源似乎比传统的线性电源更加普通了,而电源电路中,整流滤波又是这两种电源所共有的,但要求上也稍有不同

网友C:
所说的稍有不同,主要是开关电源的整流输入电路在电网相互干扰方面有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