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怎么用ICD2把HEX文件直接烧入芯片

楼主(2010-03-26):
如题,在只有HEX文件的情况下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在MPLAB  IDE 中---------文件-----------导入----选择HEX文件路径,便可。

楼主:
为什么我写进去后跑不起来??

网友B:
烧写后,把烧写工具拔掉,有可能是烧写工具把芯片复位住没有释放。

网友C:
配置字,然后就是要仔细查看输出文件提示,是仅仅编程配置字成功,还是程序存储器也编写成功。我有时候用kit2需要先选择编程工具,再重新选择导入hex。

网友D:
问题是你的hex文件经过验证了吗?如果没验证过,怎么确定它正确呢?

网友E(2013-05-22):
请问是怎么解决?能把操作过程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