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SP问题 路过的来看看啊!

楼主(2010-03-26):
我做了个C6711D的板子,两块,但我调McBSP时,程序在C6711 DSK里都能用,但不知到我板这就不行,两个板子,两个McBSP口都是,。  现象是DX没信号输出,CLKX有信号输出。

网友A:
这个口以前调试过,发现比较难调,一直没调好就放弃了

网友A:
祝楼主好运,调好了别忘了讲一下经验啊

网友B:
我以前也没调好,
等楼主分享经验了。

楼主:
怎就没人弄过呢?

楼主:
后来查了查C6711,B,C,D,的PDF,里的的Terminal Functions里的CLKS1,DR1引脚说明有这么一句话:On the C6711C/11D device, this pin does not have an internal pulldown (IPD). For
proper C6711C/11D device operation, the CLKS1 pin should either be driven
externally at all times or be pulled up with a 10-kΩ resistor to a valid logic level.
Because it is common for some ICs to 3-state their outputs at times, a 10-kΩ
pullup resistor may be desirable even when an external device is driving the pin.
我按说法把这两脚接了个10K的上拉电阻,MCBSP1还的DX1还是不正常!

楼主:
另外:“Because it is common for some ICs to 3-state their outputs at times”的怎么翻译准确点呀?

网友C:
没用过那个口,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常见的三态输出?

楼主:
那口坏了,没得变了!我另一个板是好得!

网友E:
接下来呢?

楼主(2010-04-27):
“接下来呢?”?
12# chuxh

网友F:
12楼问的是楼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着下来就是一片板坏了,只有用剩下的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