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上的整流桥作用?

楼主(2010-03-26):
请教一下电话线中的两根线。

小弟就是想做一个DTFM发送的电路,想搞清其中每个东西的作用

网友A:
电话线上有直流电压,用于给电话机供电。但电话机两根线又是随便接,怎么接也必须能够工作,所以必须有个整流桥。
电话的铃流是交流,原来是用于振动电铃,现在用来驱动蜂鸣器等,也要整流后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