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基础讲解

楼主(2010-03-26):
我想问下图中R3,R4,和R5,R6是分压那么Q1,Q2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希望那位大峡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A:
R2输入低电平的时候,Q1截止,Q2导通,
       高电平的时候,Q1导通,Q2截止,至于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这个电路是输入数字信号的吗?

网友C:
没有电阻值,不好说管在什么状态

R3,4 R1,6在三极管截止时,是分压.
------------R3,4是Q2的基极偏压电阻,R5是Q2的基极电流偏置电阻.

Q1/Q2 都用作反相.

楼主:
回三楼是的

网友D:
输入高电平,Q1导通,Q2截止,R7输出高电平。
输入低电平,Q1截止,Q2导通,R7输出低电平。
表象用处不大,具体还要分析前后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