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法还能ISP下载吗?

楼主(2010-03-26):
Atiny13 , 8Pin  ,加了光耦后,电路是这样的:

怀疑还能不能ISP下载!

网友:
数据线怎么都是一个方向的?

楼主:
应用时只是普通IO而已,网络标号是根据ISP接口来的

网友A:
确保下载时IC3的没有输入就可以

楼主:
正准备加拨码开关, 如果mgarm所说无误,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