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能捕获的最高频率

楼主(2010-03-26):
本人新手。
自己在做捕获的小实验,发现输入频率1M就不行了,512K是可以的。
用的内置振荡器,16M,8个周期更新一次。
1M信号输入,连捕获的中断都进不去了。
是不是捕获本身执行就需要一些时间啊,比如说us级的。

网友A:
还是要看你定时器设置吧??分辨率?

楼主:
16bit timer 无分频,也就是说定时器是按照16M计数的。分辨率已经最高了。

网友B:
捕获本身不需要时间,否则无法保证精确性。

请检查你的程序是否正确。

楼主:
因为程序没有改变,只是输入频率变化引起了结果的差异,所以才想到了这点。
我再仔细看看。捕获应该是硬件执行,时间非常短。谢谢。

网友C:
中断的执行是us级的

楼主:
我把程序简化了,就单独测这个功能,还是不能捕获到1M的信号。
是不是我捕获进入中断后,中断处理时间长了呢?
中断处理就只是清标志位而已。要测一个信号的周期需要捕获两次的。
但是现在是输入1M的话,连中断都进不去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STM8S208MB,用的STM8的评估板。我把内部16M的RC分频到1M输出到CCO管脚,然后输入到芯片的TIM捕捉。如果分到512k,没问题的。麻烦香主了。 :)

网友B:
请问你是如何配置、如何操作的?

如果输入信号频率较高,使用2个通道同时捕获比较好,如下图:

楼主:
香主,谢谢你的帮助。
对捕获的配置如下,
TIM3_ICInit(TIM3_CHANNEL_1, TIM3_ICPOLARITY_RISING, TIM3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3_ICPSC_DIV8, 0);  //8个事件触发一次捕获中断,Channel1,上升沿。
TIM3_ITConfig(TIM3_IT_CC1, ENABLE);          //捕获功能使能。
TIM3_Cmd(ENABLE);   //使能TIM3计数
key=0;
while(1)
{
;
}

中断部分程序如下:
@near @interrupt @svlreg void TIM3_CAP_COM_IRQHandler (void)
{
        if ( TIM3_GetFlagStatus(TIM3_FLAG_CC1) == SET )
        {
        switch (key)
        {
        case 0: firstcapture = TIM3_GetCapture1();
        key=1;
        break;

        case 1: lastcapture = TIM3_GetCapture1();
        key=2;
        break;

        default:TIM3_ITConfig(TIM3_IT_CC1, DISABLE);
        break;
        }
        TIM3_ClearITPendingBit(TIM3_IT_CC1);
        TIM3_ClearFlag(TIM3_FLAG_CC1);
  }
        return;
}

用PD2脚捕获,捕获的话应该不需要对IO配置的吧。

另外PD2最高输出频率为2M,不知道对输入有没有限制呢。
O3 = Fast/slow programmability with slow as default state after reset
PD2特性。

谢谢。

网友D:
对输入应该有限制

网友B:
可能你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你应该使用2个通道按照我在10楼给出的图中所示,把输入信号同时送入2个通道,然后一个通道捕获上升沿,另一个通道捕获下降沿;这样就可以准确地测量输入的脉冲宽度,在输入信号的占空比为50%时,可以方便地转换为频率。如果输入信号的占空比不是50%,则在捕获中断中应能读到捕获上升沿的那个通道的再次捕获值,2次捕获值之差就是输入信号的频率。

楼主:
香主,我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频率到1M还是不行,中断能进去,读出来为0。
过捕获置1了。TIM3_SR1, TIM3_SR2 寄存器值变成0x06.  :(
按道理,值已经被捕捉了,但是确是0.

请知悉。

网友B:
如果中断中读出的捕获值为0,则可以肯定这不是真正的捕获值,可能是设置上还有问题。

网友E:
先确定512K捕获值是对的,不要只看有没值

楼主:
512k, 抓下来就是256,准确。
8*16M/512k=256。
谢谢。

楼主:
问题有新的进展,不用中断程序,可以最高捕捉2M速度的信号。
具体原因我会在这周做进一步的分析。谢谢大家。

网友F:
期待你的进一步的分析:lol

网友(2010-05-02):
期待楼主的分析结果,哈哈~~

网友G(2010-11-30):
结果怎么样啊

网友H(2015-04-19):
8个周期更新一次减少,不在同一芯片做PWM输出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I:
希望楼主得到一个满意得分析结果。

网友J:
引用 楼主:
问题有新的进展,不用中断程序,可以最高捕捉2M速度的信号。
具体原因我会在这周做进一步的分析。谢谢大家 ...

期待你的分析和分享。我用定时器2捕获,感觉不准确。捕获125K信号采集的值算出来123k---127k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