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消除自激的问题?

楼主(2010-03-26):
对于双电源供电,如何消除自激?是在正负电源之间接一个100nf的瓷片电容还是正负电源分别接一个到地,还是别的方法。

网友A:
楼主所说的貌似不是消除自激的方法,而是稳定电源,避免由于电源的变化造成输出抖动的方法。运放的电源最好和数字部分的电源分开,就是不分开,也要做好隔离和滤波,加LC或者RC之类的。

网友B:
必要的电源退耦,最重要的还是PCB布局,俺用过一个带宽为300M的运放放大高频信号,第一次就自激,后来注意了放大倍数(不能太大)和布线,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在满足听觉的前提下滤除一下高频信号。高频信号最容易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