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 支持哪个版本的CCS啊

楼主(2010-03-26):
想用windows7操作系统,但是不知道他支持哪个版本的CCS啊,那位大侠知道啊

别换了windows7 都不支持CCS,那可就麻烦了

网友A:
3.3就支持,我win7就装的3.3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

网友B:
cc4.1 ,ccs2.0,ccs2.2,ccs3.1

网友C(2014-01-14):
有哪位大神有最新ccs的安装包啊?网上找了好久了,都没找到。去官网申请又一直没回复。

网友D:
支持3.3  我正在用

网友E:
CCS5.1  CCS5.2的版本都是在win7下可以用的,

网友F:
主要是仿真器的驱动能否支持WIN7?

网友G:
win7只支持CCS4.0以上的版本,低版本的不支持,有人说3.3也支持,其实是不支持的,别看你用着挺好,一旦出现了一个问题没办法解决的,还是不要在win7下用3.3了。

网友H:
Version 5.5.0.00077   ://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ategory:Code_Composer_Studio_v5#Download
Version 6.0.0.00116 beta3          ://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ategory:Code_Composer_Studio_v6#Downloads_.28Beta_3.29.C2.A0
无法发URL,你家HTTP
'

网友I:
反正我用的5.2,驱动装软件的时候自动安装了的。

网友J(2014-05-28):
表示安装3.3遇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