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帮忙分析以下电路吗

楼主(2010-03-26):
能分析下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吗?
应该是各振荡选频电路
属于相移振荡电路吗

楼主:
L1为外接的传感器,等效为电感

楼主:
看起来又像双管的多谐振荡电路

网友A:
是LC选频电路,将输出的交流信号中特定频率反馈回输入,具体频率自己算了!C7是反馈电容  主要作用是使振荡稳定!

楼主:
Q3和Q1构成的应该是基本双管谐振电路吧?
实际电路中我用的9018高电平只能到2~3V,管子不能进入饱和区,调整R5,R11,不能起振
L1开路时起振的条件是什么
谢谢

楼主:
大侠们再帮忙看看
这个电路如果用运放应该如何改

网友B:
如果起振c6,r4,l1,c2支路应该纯阻性才是正反馈,因为经两个晶体管后输出同相了。那么反馈之路必须为纯阻性才有可能起振。频率也应该由支路呈纯阻性时ω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