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关于arm的地址问题

楼主(2010-03-26):
我是一个arm初学者,最近正在看关于arm(s3c2440)的书,也看了datasheet,有一点不太明白。
下面是我的理解,如有错误,还请大家不吝指出:
nand flash好像不能接在bank0上吧,上电时cpu从地址0开始运行,但又可以通过设置OE[1:0]=00让cpu从nand flash启动。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应该是让CPU重映射到某一块ROM,等把复制好代码段后,再去除映射。。
或者是前面的4K有不一样

网友B:
如果引脚OM[1:0]的配置是从nand flash启动,2440会在复位后把nand flash的前4K拷贝到一个容量是4K的RAM区域,这个RAM区域是映射到bank0的。拷贝完成后,从地址0也就是bank0开始运行。

网友C:
如果引脚OM[1:0]的配置是从nand flash启动,2440会在复位后把nand flash的前4K拷贝到一个容量是4K的RAM区域,这个RAM区域是映射到bank0的。拷贝完成后,从地址0也就是bank0开始运行。 ...
引用 网友B: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