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31输出可调的问题。。。(跪求)

楼主(2010-03-26):
这两个图到底做得出输出可调吗?如果可调431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TL431的特性,是输出总趋向于使Ref引脚电压为2.5V。
两幅图中,是R1与R2分压,R2两端电压为2.5V。那么R1上端为多少,图中已给出公式,自己计算一下即可。

楼主:
但是我实际测出Ref不为2.5v,为2.7-6.8v,好像输出电压Vo都是恒定的,而Ref与431无关,我以前也认为只要431导通,则Vref就为2.5,也就可以改变R1和R2的比值来改变输出,但实际上只有vref变,V0不变,悲剧啊,怎么办呀?哥哥些

网友B:
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C:
有三点怀疑:
1、楼主的实际pcb原理有错;
2、431脚位接错了;
3、输入电压不够高;

网友D(2010-08-07):
估计是楼上说的第二个原因

哎  碰到过啊

网友E:
饿呢图解错的可能性大

网友F:
这两个图都是可以输出可调的,只是第二图输出最低电压为不能为OV,是5V+你的参考电压。

网友G:
不太明白

网友H(2010-09-20):
应该是伟林电源大哥说的第二种原因 你好好看看吧 第三种原因不太可能 个人感觉

网友D:
我前几天买了个贴片的431管脚就与我的封装对不上~~~

网友C:
脚位不对是最容易犯的错误。

网友I(2010-10-26):
同样是8050就有ebc和bce的排列

网友J:
都是用tl431做的一个稳压电路

网友K:
431很多种封装哦

网友L:
图1不可调,图2是可调,输出电压2.5V以上,调试时输出加一点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