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RS232里面1-9孔对应的线的颜色?

楼主(2010-03-26):
有谁知道RS232里面1-9孔对应的线的颜色?  我想做一个RS232交叉线

网友A:
颜色不知道
不过 一般 2-3  4-6  7-8 换

楼主:
颜色知道就好办了,就是不懂那根是2,那根是3

网友B:
DB9插头插座上一般都有标注脚号的。

楼主:
没有呀!!师傅

网友C:
没有对颜色做硬性规定。

网友B:
5楼:
我还没有买过不标注脚号的。

楼主:
呵呵!! 看错了 是有的 我以为写的是颜色

网友D:
串并口互联接法去我的Blog看。

网友:
每个孔脚信号定义,有明确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