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431特性问题

楼主(2010-03-26):
如果我把R1两边断开,Ik的值大约为10ma,那V(REF)应该为0V还是2.5V,急呀,哥些

网友A:
把R1两边断开,Vref是2.496V吧,

BS跪求。

网友B:
Vref是在芯片内部,对外并未引出,R1断掉后Vref仍为2.5V。
图中的公式:R1为无穷大,所以K与A之间电压也是无穷大。实际上,K与A之间电压大致就是Input的电源电压,芯片此时仅消耗大约1mA不到的电流。

楼主:
但是我实测出来为0.5?

网友C:
那个端只是一个输入端,断开R1将直接进入不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C:
正常情况下,TL431的控制目标就是控制那个输入端的电压为2.500V(名义值),外围电路必须以满足此条件才能保证器件安全。

网友D:
去掉R1,Vrdf=0.输出电压基本等于输入电压.
TL431的原理是:当Vref>2.5V时,Ix变大,VKA变小.当Vref<2.5V时,Ix变小,VKA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