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检测范围在100PPM以内的天然气传感器

楼主(2010-03-26):
如题,想问大侠们,我想做一个燃气管道捡漏的仪表,比如埋于地下的管网泄漏,如果在地面上检测他,则对传感器的测量范围要求应在100PPM一下吧,可传感器(我想应用半导体的把)不容易找啊,求大会给个方案.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
下次新闻里面报道煤气泄露,煤气公司派人检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人家用的是啥家伙。看看人家做到啥程度了。不过貌似100PPM的指标是不是定的有点高啊?

网友A:
半导体传感器是没可能的,这么低的浓度,温湿度、干扰气体的影响已经超过目标气体的响应幅度。

网友B:
天然气主要成分是甲烷,沼气的主要成分也是甲烷,而水沟、池塘、水潭、树根……沼气时刻都在冒出来

想检测的话估计天然气里要加点料……

网友C:
如果是甲烷用IR12GJ啊,不过价格太贵!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D:
同意3楼,100ppm要求太高,没必要。

楼主:
假如用于检测地下埋着的管道泄漏,检测方式是地面打孔的方式探测泄漏点,那探测的浓度就很小了吧,国外的燃气管道泄漏检测的低档范围就是0--1000PPM   不知道使用的是那种传感器 哪里可以采购到?

网友:
哎!你不能到网上搜吗?随便搜了一下。

天然气浓度报警器

产品型号: 天然气..
产品特点: 天然气浓度报警器采用的是催化燃烧原理,声光报警,大屏幕液晶实时显示泄漏气体的浓度值,各检测点可独立设定,分段式报警,是一款高性价比的报警检测产品。

  天然气浓度报警器
天然气浓度报警器专业生产厂家-济南鸿安电子有限公司,经过十几载的不懈追求与努力,各项技术已走在了国内前沿。均能满足客户的各项需求。
天然气浓度报警器采用的是催化燃烧原理,声光报警,大屏幕液晶实时显示泄漏气体的浓度值,各检测点可独立设定,分段式报警,是一款高性价比的报警检测产品。
天然气浓度报警器主要用于气体浓度的监测,具有实时显示气体浓度,自动校准,声光报警等功能,专门用于环境中气体的检测,可在防爆现场长期监测气体的浓度。
天然气浓度报警器的主要特点:
◆防护等级IP66/67高度防水防尘设计适合于恶劣环境下使用
◆LCD连续实时地显示气体浓度-需要背景光时将会自动打开
◆体积小重量轻(28*50*95毫米/82克)携带使用方便
◆在警报时有95分贝警报声和明亮LED指示灯闪烁
◆2年电池使用寿命且可更换3V相机电池
◆内置震动报警功能适合于高口音场合下使用
◆简单的自动校准程序且可更换插接式传感器
◆按下按钮时可显示峰值(单位为ppma或%)
◆本检测仪可设置的低限、高限、TWA和STEL报警点
◆为了评估累计的暴露危险本探测仪记录并显示TWA和STEL数值
◆全功能自测试:传感器、电池和电路,振动/听觉/视觉的声光动三级报警
◆随机配带:测试盖和软管,包括电池、传感器和仪器及中英文使用说明书
天然气浓度报警器的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0~100ppm
◆校 准:自动标定与归零
◆背 光:光线偏暗时/警报时/用户按下按钮时背景光自动打开
◆自 测:启动时(自动)全功能自测试
◆检测原理:电化学传感器(带温度补偿)
◆报警指示:清晰地听觉和视觉两种方式指示警报级别
◆视觉报警:闪烁、广角警报透镜和两个红色LED警示灯及警报LCD读数
◆听觉报警:距探测仪0.25米处高达95分贝的脉冲输出
◆其它报警:低电池电量;关闭警告;传感器故障,超量程
◆显 示:液晶数字显示气体类型和气体浓度和状态显示说明
◆读 数:开机自检后显示气体的成分/浓度
◆一般规格:坚固耐用,防震动合成材料制成
◆相对湿度:5-95%RH相对湿度(非冷凝)
◆电 池:3 V Energizer 1CR2 系列锂电池
◆工作温度:-40°C至50°C
◆防护等级:高防水性IP66/67防护外壳
天然气浓度报警器由济南鸿安电子有限公司专业提供,一站式产品供给及服务满足客户的各种需要及要求,欢迎致电我公司0531-82871086 13156170896(康经理)进行咨询垂问。

楼主:
ls
◆测量范围:0~100ppm
◆校 准:自动标定与归零

你的指标是测天然气的吗 我怎么没搜到有这样的电化学传感器啊 都是有毒气体的电化学传感器

网友:
我:dizzy:!无语了。我又不搞这东西。不是写清楚是在网上找的吗?人家不是写的很清楚吗?这个是成品。不清楚就打个电话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