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放大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0-03-26):
近段时间看见这样一个电路,一直不能理解电路中的C3起什么作用的,请那位高手帮忙解释下。我个人认为由于C3的存在,电路起不到放大的作用。
电路如下:

网友A:
能告诉我 为什么 C3在,就起不到放大的作用?

网友B:
C3在,就起不到放大的作用,那是你说的。要问为什么C3在就起不到放大的作用,只能问你自己。
实际情况如何,最好是你自己仿真一下,看看放大器的频率特性。

网友C:
压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