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PN三极管漏电流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3-26):
很简单的,b极是由光耦给的信号,但并未上电

网友A:
早期的锗管一般也没有这么大漏电流。
看看你用的三极管什么型号,耐压是否够高。
三极管基极是否有很长的线悬空。

楼主:
型号是2SD1898,耐压80V,基极没有悬空,而且很奇怪的是不上电的时候用螺丝刀敲敲一会有一会没有,后来在没有动任何器件的情况下上了一次电就再没这种情况了,很迷惑

网友B:
很可能是光耦造成的,加在基极电压不够低,导致有微小电流流过基极,才使NPN导通的。只是因为基极电流太小了,所以C极的电流也不会太大,因而才有微弱的光。

楼主:
感谢草履虫,可我的光耦控制端根本没有上电,你的意思是光耦本身在If=0的情况下就已导通了?

网友B:
你测量一下,光耦的输出看一下。
你把光耦焊接,如果不亮了,说明是光耦的问题,如果还亮,那就是其他问题。
一个一个的排除吧。

网友C:
这个问题可在LED与R1之间并一只较大的电阻到地解决

网友D:
有可能是三极管基极的限流电阻选值不太合适,图上好像没有画。

楼主:
现在奇怪的是上了一次电之后这种现象就没有了,很正常,所有的PIN脚都拿到显微镜下看了没有焊接问题。很想搞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才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

网友E:
不会是静电的影响吧

网友F:
如果是大功率NPN锗管高温下穿透电流达数毫安,一点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