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得多路模拟开关或电子技术高手进来!急

楼主:
做毕业设计用了CD4067作为多路采集电路的多路复用器件,其接法如图1,其地址端A,B,C,D接到计数器74HC161的输出端作为通道选择,也即是当从74HC161输入一个脉冲,就切换了一下CD4067的通道.

但在实际应用时,发现CD4067的输出端在切换过程发生很大抖动,其抖动时间都超过500ms,远远超过正常范围.
比如我在1通道和3通道接地,2通道接采集信号,那么在从1切换到2通道和从2通道切换到3通道的过程中就会在2通道的俩端出现很大的跳跃,其波形如下:

我不知道哪是不是切换抖动,如果是抖动,怎么会那么大呢,这样就导致我不能快速切换通道.请教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万分感激!!!!!

网友A(2010-03-26):
模拟开关每秒切换上千次也没有问题。
是否从电源来的影响?正负电源到地一定要加旁路电容,电容要无感,联线尽量短。

楼主:
谢谢!
我也考虑过可能是电源影响,因为我用的是电池供电,多路采集电路是采用正负双电源方式供电,但如果是电源影响,为什么当我直接把信号发生器作为信号输入,它又不会出现抖动厉害的情况?
还有,如果我把2通道和3通道都并作为信号通道,而在4通道接地,那么在2通道到3通道切换过程中也不会出现抖动,而在从3通道切换到4通道时,又会出现很厉害的抖动,所以我有点怀疑是不是信号源电路影响了CD4067的切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