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波信号传输距离

楼主(2010-03-26):
(无正文)

网友A:
5Hz?这频率很低。
考虑20次谐波,才100Hz。幅度又那么大,达到12V,200m应该没有问题。
200m后电压多少,看终端需要多大电流。

网友B:
这东西和你所用的线有关,和你的终端负载有关

楼主:
电路如图,每隔10米放一组LED模块,一共200米,可以吗?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图画错了

网友A:
前一图,虽然各组的电阻和电容没有什么用,至少LED能亮。
后一图,LED只能亮一下,不能持续闪亮。
5Hz,LED闪烁很厉害。

楼主:
那这样点亮20组200米没问题吧

网友C:
功率足够,线够粗,点多少组都没问题。

网友D:
汗,怎么感觉你led方向都接反了呢:dizzy:
6# maychang

网友A:
9楼:
无论正反,不是我接的。

网友E:
为啥加电容呢?

网友F:
这个比较麻烦。
因为线路总是有电阻,因此,不同点的LED亮度会不同

网友F:
如果老实点,控制信号可以通过差分平衡传输,各点接DC/DC来点亮LED,一致性更好些。但是,这样的话线路比较麻烦,最少要改两线为四线:电源2+信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