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助一个电路

楼主(2010-03-26):
各位大仙,我想寻求一个电平采集,并且AD转换的电路。我探测器产生一个交流信号,我想采集其电平的变化,特来求助高人啊!!!不胜感谢

网友A:
电平采集并且AD转换?
这是什么信号?
况且,已经AD转换,读出转换结果,电平不就知道了?

楼主:
对对,我说的太糊涂了。我的意思,就是找一个电平采集电路,或者说AD转换电路,当然,要精读高点的。

网友B:
电平是针对数字信号的,你这里不能叫电平,应该叫电压。
AD转换不需什么电路,直接用IC就可以了。

网友C:
你这个啥要求都没有,人家即使有,也不知道要给你什么

楼主:
说的我很汗啊,看来要学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