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工程师进!!

楼主(2010-03-26):
如图1所示,是个简单的过零点采样电路,运放用的是+5V单电源供电,输入是50Hz幅值为4.5V的正弦波,仿真波形如图2所示,实际波形却有出入,如图3所示,本人焊了3块样板,每个板上用了6组这样的电路,其中有两块上的共4组输出波形像图3那样,在输出方波的波谷的地方会有一段莫名其妙的脉冲,而且是上电后慢慢的出来的。经过两天的摸索解决问题,有3个方法:1,将那个整流二极管In4148换成In4007(后来换了一种锗管也可以,不排除换其他二极管也可以的情况);2,用10K电阻与In4148并起来(先用1M的电阻并,不行,不排除用小于1M的电阻并也行的可能);3,再用一个In4148与这个In4148并,也就是用两个In4148并在一起代替原来的一个in4148。虽然这样可以,最后输出的方波也相当的漂亮,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原因非常简单:你用了单电源。
LM324/258这样的运放,输入端允许比电源负端低0.3V,再低就会发生错误。你输入的是交流4.5V峰值,虽有二极管钳位,输入端仍比电源负端低得超过0.3V,所以发生了错误。用锗管就正常工作,是因为锗管压降比硅管小(约0.25到0.3V)。
要解释,看LM324运放内部电路,注意输入端是PNP管。

网友B:
在反相端接串联10K电阻试试,不是高人,请参考

网友C:
看着是个放大器,怎么还会输出方波呢,额是菜鸟一个,哪位大虾给讲讲呀,先谢过了

网友D:
带正反馈的开环放大,能不输出方波吗?

网友C:
应该是正反馈闭环吧
5# awey

网友E:
凑热闹:
1:正反馈太弱;
2:负输入端电位稍垫高。

网友F:
从LZ的解决方案来看,问题都指向4148的正向电流.如果想用的保险,建议就用方案1吧.

楼主:
原因非常简单:你用了单电源。
LM324/258这样的运放,输入端允许比电源负端低0.3V,再低就会发生错误。你输入的是交流4.5V峰值,虽有二极管钳位,输入端仍比电源负端低得超过0.3V,所以发生了错误。用锗管就正常工作 ...
引用 网友A:
这样解释不通,虽然用锗管输入电压的底部被明显抬高,但用4007或者并电阻从示波器上看,没看到输出波形的底部被抬高啊,难道正好处在极限状态~

楼主:
看着是个放大器,怎么还会输出方波呢,额是菜鸟一个,哪位大虾给讲讲呀,先谢过了
引用 网友C:
1M的反馈电阻相当于开环了,大哥去看看模电就知道了

网友G:
输入-0.7V左右确实是一个临界点,看看LM324的内部电路就知道了,并一个4148或者10K电阻就没有问题可以这么解释:二极管的管压降跟通过的电流有关系,并个4148或10K电阻相当于分走了一部分电流,使得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减小,管压降也就减小了,这种情况恰好是临界点的两边。

网友G:
当正输入端的电压低于-0.7V的时候,输入端第二级的PNP管子的发射极和集电极也肯定低于+0.7V了,运放就不可能输出低电平了。

楼主:
2楼跟11楼是对的,又做了实验,一个in4148电压钳在了-536mv,两个并在一起是-528mv,并个10K电阻电压也是-528mv,11楼说的没错,因为分流的原因in4148的正向电压降低了,用in4007电压钳在了-512mv,将二极管去掉,波形的幅值在-530mv左右的样子,输出波形开始往上翻,那里应该就是临界点。为了保险起见换锗管。谢谢各位!

网友H:
是不是这个电路结构的问题,貌似精度不高(由于二极管的作用),将造成过零不准,如果是用于频率采样的话,将引起误差。下面给出一个参考电路,感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I:
讲的很好:victory:

网友J:
关键还是 maychang说的那种原因。拉高反相端电位,理所当然。

网友K:
楼主图片挺有特点!!

网友L:
看到你们那么渊博的知识,每天我都像你们三鞠躬以表敬意

网友M:
我也看明白了多谢哦

网友N:
太高深  看不懂 :(

网友O:
自己太菜了,想知道,如果去掉二极管对工作有什么影响?

网友P:
学习了,细微之处见真招!

网友Q:
11楼讲的不错

网友R:
原因非常简单:你用了单电源。
LM324/258这样的运放,输入端允许比电源负端低0.3V,再低就会发生错误。你输入的是交流4.5V峰值,虽有二极管钳位,输入端仍比电源负端低得超过0.3V,所以发生了错误。用锗管就正常工作 ...
引用 网友A:

精彩,学习了。

网友S(2010-04-26):
不要把运放用在比较器的场合,要用比较器,会出问题的。

网友T:
把ic的2脚提高到2.5伏左右。

网友U(2012-06-08):
通过二极管抬高负电压,两端电压不同是由二极管IN4148的非线性决定的。
我有个问题 过零检测 等到方波,输入到控制芯片,是检测方波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一个是从负电压转到正电压(上升沿),一个正电压转到负电压(下降沿)。

网友V:
2楼能不能解释下为什么输入端只允许比电源负端低0.3V,再低就会发生错误?

网友W:
看看,讲解的很精辟,谢谢!!

网友X:
增长经验了

网友Y(2014-07-05):
正准备用这个电路 不过输入信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