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单片机 tcp/ip

楼主(2010-03-26):
小弟想DIY个东东。基本的功能就是,就是能实现网络控制!在局域网、广域网进行通信管理!
比如:  在同一局域网通过pc能对某个灯关闭、打开(灯开关是单片机控制《51、pic》)
广域网也是!
(网上有很多接口,感觉好贵呀!)
希望大哥大姐点资料!小弟感激不尽!!
需要用到哪些知识!??

网友A:
microchip 有PIC 系列结合enc28j60的TCP/IP源码例程

网友:
PIC18F66J60,64脚产品,64K程序空间,39个I/O口,11通道10位A/D,两路比较器,5个定时器,内置晶振,双串口,双增强型I2C或SPI接口,两路普通型PWM和3路增强型PWM。最大特点为内置10M速以太网模块,内建TCP/IP协议。除了这颗单片机外,还有一颗标准的以太网接口芯片,ENC28J60,28脚,是全球最小封装的以太网芯片,可以与任意单片机的SPI口通讯,占位少,成本低。

网友B:
上INTENET吗?上的话建议用个16位机+ENC28J60。不上的话,18F66J60,也就够了。做CLIENT端,事情还是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