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恒流源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0-03-26):
(无正文)

网友A:
1.该恒流源应用了负反馈保证电流输出基本稳定
2.三极管Q2因为基极和集电极相连,所以可等效成一个二极管。集成电路内部都是这样构成二极管的
3.比如当温度升高时,三极管Q1集电极电流增大。此时二极管Q2压降也同时减小,导致R3的电位提高,所以  Q1基极电位升高,使Q1基极电流减小,最终使Q1集电极电流减小,使输出电流基本稳定

楼主:
恩,有道理,利用相同特性的PN结来克服温度漂移...只是一个大电流,一个小电流,难免有偏差,估计都用在很小电流(uA级)的场合。

画了个等效电路,方便分析:
这是那个网页恒流源计算器:http://www.21ic.com/tools/circuit/201003/54211.htm
这是它的源码,有点费解:
function compute()
{      var r1=(.1*v)/i;
        var r2=10*r1;
        var r3=(v-(i*r1+.7))/(.1*i);
        var ro=(100-i/100)*(1+1000*r1*i/26);
}

网友B:
Q1和Q2要用对管,也就是封装在一个芯片里同时生产的。
((E-0.7)/(R2+R3))*R2/R1 为最终输出电流。

楼主:
4楼正解,电路输出电流仅与几个电阻有关,不过精度估计不会高,原因如下:

三极管的Ube随电流大小而变化,在相差10倍的电流下(设Ube1 = Ube2 ,那么Ib2 = 10 * Ib1),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C:
Q1的B极电压是稳定的
所以Q1B极的电流是稳定的
所以Q1EC的电流是稳定的

网友D:
我初步觉得,恒流不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前几年激烈讨论过:
http://www.dzsc.com/dzbbs/20051116/200765214311500569.html
只是没有R1、R2,并且把pnp改为npn
不过这个帖子只记录了那次讨论的开头一小部分,后面的删除了。

下面这个帖子记录了那次讨论的全部文字:
http://blog.21ic.com/more.asp?name=iC921&id=13358#
可惜没有图了

网友F:
记住Q2的vce=vbe,这种镜像电流就有解了

楼主:
初步仿真了一下,发现输出电流与Vcc几乎是标准的线性关系,所以该电路应用的前提至少电源稳定。
下班了,图没截下来...
明天研究下输出电阻变化时,输出电流的变化特征...

网友G:
电池端输出电流是恒定的  Iout+I(Q2) 总和恒定

网友H:
这两个管子完全相同时,应该是镜像电流源

网友:
((E-0.7)/(R2+R3))*R2/R1 为最终输出电流

没看懂啊。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
哈哈,根据仿真结果来看是可以恒流的,数据,图表都贴上来:

负载0 - 1000欧变化时,用2N3906和1N4148都做了一下模拟,模拟结果如下:

负载电阻(Ω)2N3906(mA)1N4148(mA)
09.3178.319
109.3158.317
209.3138.316
309.3118.314
409.3098.313
509.3078.311
609.3058.309
709.3048.308
809.3028.306
909.38.305
1009.2988.303
2009.2778.286
5009.2098.232
10009.0668.121

楼主:
不过有两个问题:
1. 用二极管的话,温度系数可能就太大了,以前曾经想用它做恒流源,俩4148穿起来的,电烙铁刚刚靠近,电流就变化接近1mA,不可忍受...
2. 不管1N4148还是2N3906,输出电流是电源电压的线性函数,因此电源电压必须稳定。电源扫描图片如下(10欧姆负载下的扫描):

楼主:
还是这个直观:

楼主:
进一步实验发现:只需要几个电阻就能恒流了(二极管短路后再看看那个电路...),哎,早该想到了。

二极管完全是用于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