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03-26):
我是新手,我将程序(AD0809转换并用LCD显示电压值)烧到片子里后,却发现显示的值不变,我如何能够看到AD转换后的值,也就是如何实现硬件变化的程序调试?谢谢!我现在手头有一个USB ISP下载器。谢谢!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处理器了,如果是ARM,可以通过调试端口直接查看内存信息。
如果其他就不是很清楚了。

还可以开一个与外部通信的端口作为调试端口,然后通过这个端口将调试数据发送出来,甚至写入调试数据。

网友B:
如果不带调试端口也没有仿真器的话,接个串口出来,把AD转换结果发到电脑上看,不过希望LZ先确定是AD转换的问题还是显示的问题,从你的描述里看不出程序正常,这样的话,用串口也不一定能看到结果,用仿真器还是相对直观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用的是51芯片,我的程序是通过USB ISP下载烧到片子里的,下载线的一短是USB,另一端是JTAG口,有人告诉我可以在程序中AD转换后的程序处设定断点(用的是KEIL),这样就能直接在KEIL中看到AD转换后的结果,不知对不对?

网友C:
把AD输入直接接到VCC和GND看出来的数据是不是全F和00,判断AD有没有工作,依次检查模块使能,配置,供电,参考电压等AD工作的必要条件,挨个排查

楼主:
你好,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上述我说的方法来看AD的输出端口的状态了,是吗?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和AD?片内的还是外接的?

楼主:
我用的是AT89S51,AD0809,外接的

网友D:
AD0809是并口输出的AD芯片,你可以转换一个固定,已知电压,在并行输出口端量高低电平。

网友C:
那你直接用万用表测口线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