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这种总线开关 复用开关吗

楼主(2010-03-27):
小弟有一个方案,需要用总线开关或复用开关控制24路EL发光片(160V 1mA脉冲电压)显示组合图案。
目前是用24个SMT5551三极管作为开关电路使用,成本和加工难度大,恳请高手设计新方案,有没有合适的总线开关或多路复用器器件可以重新做方案。
参考附图,其中MG1040为总线开关或复用开关,EL-VOL端口为总线入口电压120V 1mA左右。

如有好的方案请联系我,酬金好商量。mfuhua@126.com  QQ 1260179144刘生

谢谢!

网友A:
设法在低压端控制EL驱动电路,多路开关就容易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