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保护电路分析

楼主(2010-03-27):
这个是一个手持设备上的电池保护电路,附件是电池保护电路的图片。原图如此,有点模糊,非常不好意思!
注释:图中电子元器件很少,除了电阻电容外
有三类元器件,画图中面积最大的是三个max471,查资料这个是电流传感放大器。
另外三个sop8封装的是MOS管irf7404

另外还有三个象三极管的元件是可控硅MCR18
我想知道这个电路能对电池起到哪些保护作用,是怎么保护的啊?

网友A:
图看不清,不过镍氢哪需要什么保护啊,锂电需要保护。

楼主:
镍氢电池不需要保护码?而且这个产品时用在煤矿系统。
我看了下max471可以做短路保护作用,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三个一模一样的电路串联起来!

网友B:
如果是用在煤矿系统那有可能是“本安”要求,防止电火花而不是保护镍氢电池。

网友C:
保护成立不成立,得先看电池特性。

楼主:
如果是用在煤矿系统那有可能是“本安”要求,防止电火花而不是保护镍氢电池。
引用 网友B:

呵呵,xuyaqi做过煤矿安全设备啊?是检测瓦斯的吗?

网友B:
是做过煤矿用设备但不是检测瓦斯。

网友D(2011-08-03):
那可能是ia级的本安电路。

网友D:
最好将图片放得清楚的。这样便于分析,还有电池的参数也标出来。

网友E:
镍氢不用过,欠压保护的。一般加PTC之类的做过流和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