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压的问题

楼主(2010-03-27):
电池供电,如何将8.4V 电压降到6V,电阻降压,电压不稳,串几个二极管有点不像话,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用LDO或者DCDC啊,DCDC可以选34063或者LM2596,LDO可以选1117-ADJ。
如果不用电源芯片,直接串几个二极管也是行的啊,没什么像话不像话的,实用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刚才用LM317,R1: 300欧,R2: 10K电位器,锂电池正极接LM317输入端,输出端调到6V供设备使用,开机后动一动电路板就关机了,试了几次后,开不开机了,一测电池电压为4V左右了(电池充满电是8.4V)

网友A:
电池坏了吧。是不是什么原因导致短路了,你的设备需要多大的工作电流啊?

楼主:
设备工作电流在待机时是10mA.正常工作时是20mA,我看了,没有短路的地方,LM317应该适合这种低压降压

楼主:
如图,红色字体所说的,加散热片怎么功耗还大了呢,这个功耗是大好还是小好呢?

网友B:
意思就是不吃饭可以挑20斤,吃饱饭可以挑100斤,你说为什么吃了饭会挑得重了呢?那厮重好还是轻好了?

注意是承受能力哦~

另外,这里不建议用LM317,而应该用1117-ADJ

网友C:
电池供电最好用开关电源,效率高电池更耐用,如用线性稳压的话,317之类的是不能用的,压差过低了,去看看器件手册就知道为什么,需用LDO,但选型时仍要注意看器件手册。

网友B:
这么点电流和压差,用不用开关电源都无所谓的。

要用开关电源的话建议用AP1513,这个IC用的P-MOS管,而且占空比可以0%~100%,所以可以低压差输出的。300kHz的开关频率也可以将电感显著减小。

不过电路上当然好比线性稳压要复杂

网友D:
开关电源就没必要了,20mA而已,效率会比LDO还低。
常用的5V LDO加电阻抬高电压,应该是比较适合的选择。

楼主:
设备工作电流在待机时是10mA.正常工作时是20mA,工作电压为5.2V,

我用的是可充电的锂电池,用LDO,效率高吗? 我用的锂电池 600mA,输出8.4V。
设备工作能达12小时就行。

楼主:
我将LM317改用LM1117-ADJ,我用LM317将输出电压调到6V,它的参考电压是1.25V,调输出电压的过程中这个参考电压始终不变,可是我用LM1117-ADJ调输出电压时,它的参考电压始终在变,将输出电压调到5.2V,参考电压为3.9V了(LM1117的输入为8.4V)。
这样正常吗?如不正常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可能是电阻没选好吧,或者电路有问题。

网友F:
贴电路图。

网友G:
不好弄啊

新艺图库

网友H:
仔细看下DATASHEET,LM1117-ADJ的VREF可能是(Vout-Vadj)的电压值,从你的测量也可以看出来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