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有没有和MEGA128类似的单片机而且使用广泛?

楼主(2010-03-27):
很想使用mega128那样类似的单片机,那个太容易**,,,而且可能抗干扰差些。。。
想找个pic的。。。但是,不要太偏门的pic,希望比较好买的单片机。。。。主要是容量要大一点,为以后留空间。。。。128k的最好了。。。
以前用过16f877,18f452,即使用AVR心里没底,因为以前没用过。。。。

网友A:
PIC24中选择一款,呵呵,PIC24现在的价格很好哦。

网友B:
M128太不花算了,  8位单片机,卖的那么恐怖的价格.

网友:
不知道你用到些什么资源,PIC24和DSPIC系列的比较多128K的,DSPIC33FJ128MC506,这个在电机控制方面用的较多,价格在20几块钱吧

网友:
PIC18F67J10  64脚产品,程序空间为128K,50个I/O口,11通道10位A/D,两路比较器,5个定时器,内置晶振,双串口,双增强型I2C或SPI接口,两路普通型PWM和3路增强型PWM。也是该脚位系列中,程序空间最大的一颗。

楼主:
起始是简单的工业控制,用量很小,有外部中断,定时器,eeprom,ad,UART就可以了。
主要是好买(因为用量小)。。。。

网友C:
一定要内部EE的话,18F选个吧,很贵啊。比如6722。
可以放弃内部EE的话,海阔天空,PIC24F大把。

网友:
程序空间大的单片机带EEPROM的不多,E2最好能另外配,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