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CD4067问题!

楼主:
CD4067的VSS端最常的是接地,但可不可以接-VCC呢?
我用不同型号的CD4067做过实验,发现有的可以接-VCC,有的不可以,还有贴片的74HC4067都不可以接-VCC,但用了把VSS接地,会发现输入端不能超过500mV,超过的话就会串进来

楼主(2010-03-28):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你要先理解这芯片的参考点.

芯片的输入输出等参数都是相对VSS的,
你把VSS接-VCC后,
你的这相对参量的参考点得是-VCC,不再是你电路现在的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