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PICC 开发8bit系列,哪个版本好?

楼主(2010-03-27):
小弟刚刚使用PIC 16xx 系列的单片机,
请问前辈 HI-TECH PICC 开发8bit系列,哪个版本好?
从网上查到很多版本 ,
比如  V8.05PL1 ;  V9.60  ; V9.60PL5  等等
迷惑了,在此请教!

楼主:
偶测试过, V8.05PL1 与  V9.60  demon
对变量的定义关键词的是否使用有显现区别 volatile、persistent
程序在rom的放置 有不同。

楼主:
9.60  demon 编译后,不能使用 Proteus 7 仿真,目前原因还没有找到,
之前使用V8.05PL1 是可以的

网友A:
我用的9.60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越新的问题越多,而且都是莫明其妙的,所以遵从够用就好!8.05一直感觉比较稳定!

网友C:
我现在的V950PL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