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IC放大电路中的C1作用?

楼主(2010-03-27):
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了用运放实现MIC信号预防大的电路。感觉这个电路比较好。如下图所示:

  这个电路在负反馈端使用了一个比较大的电容,构成了一个低通,放大倍数为(1+R2/R1)。
MIC在使用时需要添加一个偏置电路才能正常工作,在这个电路中使用了一个电容C1。对它的作用不是很理解。C1放在这里,不是将直流阻断了吗?也就是说MIC没有被正常偏置。既然这样MIC如何会正常工作呢?
  以前使用运放放大MIC信号,效果一直不太好。有比较大的干扰噪声。
  大家在用运放放大MIC信号时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和选用的运放有很大关系,能推荐一个吗?

下面是我见到的**链接:
http://www.zen22142.zen.co.uk/Circuits/Audio/lf071_mic.htm

网友A:
猜想这个mic是容性mic,不用通直流电也能工作吧。
反馈端使用的那个电容构成的应该是高通吧,对于低频信号来说,反馈系数是1,根本没放大。
mic音频处理一般都要加一个带通滤波器,楼主这个图看起来只有高通滤波,没有低通,这可能是引起噪音的一个原因,在R2两端并联一个几百pF的电容应该会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地方使用的就是普通的驻极体传声器。

网友B:
C1就是交流耦合输入的意思
在MIC不需要直流供电的场合适用,如果是电容话筒,通常还另外需要直流供电电路。

楼主:
恩,我明白了这个电路了。
由于此处的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所以使用了两个等大小的电阻将输入信号偏置到了Vcc/2,使得输入信号有比较大的动态范围。R1上端的电容阻断了直流信号到地,所以直流反馈量为1,所以输出信号也是在Vcc/2上的浮动。而输出端的电容耦合,则避免了将这个直流成分送到输出端。
对驻极体而言,前面的MIC还需要添加另外的偏置电路。这里的电容C1将MIC的偏置和运放的偏置隔离开来。而且电容C1和两个47k的电阻实际上也构成了一个高通。

顺便再问一句,如果采用运放的话,采用最大输入偏置为7mV的LF353是否可以?这个最大输入偏置对信号的影响大吗?

网友B:
最大输入偏置为7mV的LF353

这个……偏置应该是失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失调。我翻译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C:
麦克风放大 NJR4558用得比较多

网友C:
建议在麦克风放大输出的地方加一级RC低通滤波,消除噪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后级电路中添加了一个四阶有源低通滤波,截止频率设在了20kHz。

MIC使用需要添加一个偏置电压,所以需要添加一个隔直电容将直流成分去除掉。但是听人说,隔直电容不能完全将直流成分去除掉。是这样的吗?

网友D:
电容也有漏电流……所以不能完全去除直流成分

网友E:
lz提供的网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