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判断变压器的同名端么?

楼主(2010-03-27):
新手出来报到,请各位斑竹以及大侠们指点!
问一个小小问题先,呵呵
一个变压器,原边引脚1 和2,副边引脚3 和4,现在要判断其同名端,可以从其绕制工艺和右手定则来判断其同名端么?
我是这样的:
1.变压器的原边绕组1和2是顺时针绕制的,(1脚在磁芯中柱的上端2脚在下端)假设某时刻1脚为+电压输入,那么按照右手定则,其产生的磁场方向在中柱里面为向上。
2.副边的绕组为3脚在中柱上面,4脚在下面,从3到4是按照逆时针方向绕制的。副边此时要感应出一个电动势,那么这个感应电动势所产生的磁场方向必然和原边的磁场方向相反,所以按照右手定则,那么其产生的磁场方向在中柱里面是向下的,而其线圈内部的电流方向却是顺时针向上,故可以推出3脚是同名端。
请问这样的判断方法有问题么?谢谢

楼主:
请指点!斑竹

网友:
把万用表打到电压档

3腿接指针万用表红笔

4腿接指针万用表黑笔

2腿接干电池的负

然后就是迅速的用1腿碰一下干电池的正

如果是指针往右转动一下,再退回原来的地方,那么 1 3是同名端

如果是指针往左转动一下,再退回原来的地方,那么 1 4是同名端

网友A:
那如果是数字表呢?

网友B:
拆了,改成指针式的,然后再用2楼的方法:lol

网友A:
呵呵!!
那还了得!

网友C:
楼主:
如果可以判断磁场方向和感生电动势方向,那么你所述的方法可行。不过,比较麻烦。

楼主:
呵呵!麻烦没关系,比用电桥测试电感的方法感觉要好

网友D:
没有电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