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航模舵机

楼主(2010-03-27):
我想用我的51单片机产生方波,用来控制舵机,可是不能如愿,程序里面是用定时器定时的,可是,不能如愿,无论我程序怎样写,舵机总是指向一个固定的角度,,,,

网友A:
舵机控制用的是PWM波形,GOOGLE一下,深入浅出AVR里有例程

网友B:
那说明编程有误,需要先解决对原理的理解和编程手段的问题,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定要先打好基础。

网友C:
舵机的控制很容易的啊,
单片机输出周期20mS,每次高电平0.5ms~2.5ms的PWM脉冲即可。

注意:
航模遥控的PPM音频编码由于要同时控制很多个舵机,所以每个周期的20Ms是分给很多个通道的,所以每个通道(舵机)的脉冲时间的有效范围是1~2mS,然后再把各个通道的脉冲顺序排列在20mS周期内。也就是说每次20mS的周期内最多可以有6、7个脉冲,然后再由接收机分配给每个舵机的单独接口。

而单独控制一个舵机的话就应该是周期20mS,每次高电平0.5ms~2.5ms的PWM脉冲,高电平1.5mS时在中间位置,而不应该让PWM宽度太高哦,否则舵机是不识别的。
常用模拟舵机的控制关系如下: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网友D(2012-06-12):
诚心招聘从事过2.4G直升机,固定翼,4轴飞行器开发工作的。

有意者,电话联系:15913167893     陈R

网友E:
4楼解释的清楚

网友F(2012-07-24):
正好需要,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