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10-03-27):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的做一个程序就可以了。
1. 首先写程序进入一个低优先级的中断,将一个I/O置高或置低后,让其在里面死循环。
2. 这个时候再写一下高优先级的中断, 将I/O的状态反转。
3. 触发低优先级的中断,当待I/O的状态确定后,再产生高优先级中断。
4. 测量I/O的状态,如果改变了,说明优先转去高优先级的中断服务了。
一般情况下,51是这样的。LPC的型号不太清楚。但大部分的单片机都是这样,当然也有不一样的。

楼主:
楼上,你的这个方法是不行了。
LPC的中断系统和51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网友A:
无论有多大区别, 利用上面的思路都可以验证你的优先级. 什么AVR , MOTO, NEC, ATMEL, NXP, PIC等等的,只要是单片机有几个中断, 都可以验证. 我还真没有见过, 验证不了的单片机(8位的).

楼主:
呵呵
说错了。你的方法是可行了。
不过在LPC中,比如同是IRQ中断的话,LPC硬件是不支持中断嵌套的。
现在得转搞别的事情了,现在这个总题得先放下了。
谢谢你了,把分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