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 SERVER断开连接时出现RST包的问题?

楼主(2010-03-27):
断开链接:
服务端                         客户端
           FIN ACK------〉                SEQ=M  ACK=N
        〈---------     ACK               SEQ=N ACK=M+1
        〈————FIN ACK                SEQ=N ACK=M+1
          RST-------〉                     SEQ =M+1

最后一个应该是ACK 不是RST,出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Uip协议栈吧,要注意时间问题,uip_periodic()必须0.5秒中调用一次,否则超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用的不是UIP 是TCP/IP,问题已基本解决!谢谢

网友B(2012-06-01):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