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说,存储器中ARM指令的地址的最低两位总为0

楼主(2010-03-27):
书上说,存储器中ARM指令的地址的最低两位总为0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A:
我也问个问题吧,什么叫做字对齐和字不对齐?

网友B:
假如第一条指令是0x00000000,则第二条指令是0x00000004.这是用16进制表示的,换成二进制,那么最后两位永远是00对不对?

网友C:
ls解释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D:
到底什么叫做字对齐和字不对齐?

网友E:
是这样的,M0和M3都是一样的,低两位都是0,就是说一次都要取指32bit,如果是16bit Thumb指令的话那么这两条指令分两次执行,总线空闲一次,如果是32bit的,那么就取一次执行一次

网友F:
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是芯唐关心的问题吧,我们用户就不用管它啦

网友G:
这个问题应该是ARM公司创造出来的;P

那Thumb指令呢?

网友H:
我也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