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说,存储器中ARM指令的地址的最低两位总为0

楼主(2010-03-27):
书上说,存储器中ARM指令的地址的最低两位总为0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A:
假如第一条指令是0x00000000,则第二条指令是0x00000400.那么最后两位永远是00对不对?简单!

网友B:
那是应为ARM指令都是4字节对齐,THUMB指令都是2字节对齐

网友C:
THUMB指令都是2字节对齐呀,这个我还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你说错了吧,应该是
假如第一条指令是0x00000000,则第二条指令是0x00000004.这是用16进制表示的,换成二进制,那么最后两位永远是00对不对?

网友E:
恩,ls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