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CC2500 PCB天线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0-03-27):
准备用CC2500加PCB天线做个无线数据传输的装置。从TI网上找到3种适用的PCB天线,不太清楚哪种通信距离最远,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A:
关键要做好精度和匹配,相对而言,中间的那个会好一点。

楼主:
谢谢啊。再说详细点,
第一种不需要外接电容电感等元件,直接连CC2500的两个天线引脚。
第二和第三种天线则需要外部电感电容,而且数值都很少见,需要单独买。
所以,本着节省的原则,想问问大家,第一种天线传输距离能做到多远?如果可以能到40-50m就不考虑另外两种了。

网友B:
第一种也可以做到50m
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倒F天线

网友C:
直接买模块不就行了啊:lol。自己做时间和成本还高。

网友D:
2.4G自己做的确有点困难,很多参数都是需要仪器测试的。
本人亲手测试过,第三种蛇状天线效果最好。

楼主:
谢谢LS的建议。本来想参考TI的eZ430-RF2500套件做个MCU+RF的板子,只修改天线。但现在看来大家都说很难,我不得不考虑修改我的计划了。买元件用蛇形天线? or 买模块?

网友E(2010-05-17):
请问6楼 第三种距离能到多少(空旷)?发射方向是怎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