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程序烧写后不正常

楼主(2010-03-27):
用的mega16,用MKII仿真的时候运行一切正常,烧写到片子后也能运行,但是感觉运行得极其缓慢,比如键按下后过一分钟才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代码太多了?

楼主:
占总空间的73%,不算太大吧

网友B:
熔丝位配置或外部晶振————————感觉主时钟跑的不对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RXD引脚的上拉电阻没接通,导致程序总是进入USART接收中断,把上拉电阻接通就没事了。

网友B:
"但是感觉运行得极其缓慢,比如键按下后过一分钟才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错觉 哈哈